K8M800-M3内存不过

楼主(2009-07-31):
我有一块K8M800-M3  754的板,以前客户拿那时就是内存不过,我当没有修好就给他换了一块,这块就一直放在这 里好久了没有管他,今天找出来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测了一下发现内存不过,检测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代码C1 00一直过不去,下一步怎么走呢?

网友:
常规检查:电压时钟,刷BIOS,换IO…………
通病处理:加焊桥

网友:
1脚要有1.25V,91 92脚要有3.3V,184脚要有2.6V,不行真就要刷BIOS,压NB了

网友(2009-11-23):
这是联想的品牌机,是挑内存的。要换好一点的内存!

网友:
刷BIOS,不行,换IO

网友:
这个北桥发热量大,按住桥试试,估计桥虚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个 压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