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怪病

楼主(2009-07-31):
此机器拔掉CMOS电池后,第一次开机不显示,测试卡显示  11  代码(有时显示38,或49),电流0.68A     关机(不断电)后重新开就能正常显示和使用,,断电后还是如此........插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不行,关掉再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种情况算有故障吗?其它T42机器我也试过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请修IBM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问题,拔掉小电池第一次开机应该是0271 报错才对!

网友:
我说的代码是诊断卡上显示的代码啊,,CMOS都清了肯定报0271日期时间错误啊
是哪个地方有故障呢?

网友:
修IBM有经验的师傅来支两招啊,谢谢

网友:
机器现在还出现插电自动开机的情况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呗

网友:
查不能开的时候RTCRST是否有3.3V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