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09-07-31):
现在有一台R50的
笔记本
跑马灯跑42,请问是显卡的问题吗
笔记本维修

网友:
现在有一台R50的笔记本跑马灯跑42
那个开机电流是多少A呢?如果是1点几以上的电流很可能就是显卡问题,先加焊下看看是否亮了.

网友:
压着显卡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排除,回焊显卡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