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09-07-31):
客户拿机过来开不了机,只有待机电流0。02A,检测后发现ISL6236的产生电压有对地,用1V的电压来烧主板,发现电解电容不良,更换后OK
笔记本维修
开不了机

网友:
给楼主提个建议,写维修案例的时候稍微详细一点,比如机型啊,常用芯片啊,当然最重要的是维修思路,这样的案例才有参考价值!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电击法用的相当的熟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