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由器IP地址修改方法?

楼主(2009-07-31):
我这里是上海的,电信宽带上网猫是带路由功能的,用户想装一个无线路由器(TP)。可是宽带猫和路由器IP都是192.168.1.1,输入IP地址打开的是电信的设置界面,而进入不了路由器设置界面。听说可以改路由器IP,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先别接猫 只接路由器 看一下说明书上的路由器IP地址 输入账号密码一般都是admin  然后打开路由管理页面 点击LAN口设置 然后里面应该有个手动设置LAN口IP地址 改为192.168.0.1  然后重启路由 然后在把猫接上 输入192.168.0.1 即可进入路由器 输入192.168.1.1就打开猫的管理页面

网友:
谢谢2楼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