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1001wa-1的芯片资料?

楼主(2009-07-31):
一台建兴的电源用 hp1001wa-1的芯片找不到资料谁有帮帮忙发上来,另Q101的管子炸非只能看见是KS?907,?号出炸飞看不见,有知道的吗?该电源是用3844推动场效应管的(见小板)该管是供3844的电源开关管,该电源5v有40a小电容全是钽电容,丢了可惜想修好可惜没HP1001WA-1的资料

网友:
这个芯片是DELL HP原装机上的电源上的,可能是定做的,很难找到资料的。你自己看看是否有类似494的引脚连接了。

网友:
ibm有些机型也使用了这个芯片。找过n次,无资料。

网友:
这个芯片的资料在网上是找不到的,我自已手画了一份图纸,不知怎么传上来,一般这个芯片很少坏的

网友:
上传点"高级回复"再点"批量上传"找到你要上传的文件再点上传就行,你有LITEONPS-5032-1F5这个电源的电路板照片吗?知道第2图中的Q101是什么型号?能不能发到我邮箱(qjboss@yahoo.com.cn)或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手工画过此芯片的电路,你自己好好找一下,这个电源没必要再修了,买个新的吧,我这有一抹一样的电源可以卖给你

网友:
卖东西到淘宝去,这里是技术论坛,不要你的电源,资料我找到了它和SG6515完全一样.昨晚找了几个小时才对比出来

网友:
Q101是2N2907,有的是标MPS2907,排列是EBC,

网友:
谢谢你,你有该电源吗?能不能照张小板的照片来有几个电阻烧了看不见(全是贴片的)万分感谢

网友:
想问下大家在uc3843的小板上的几个元件数值R125;R81;R83;R712;R101即图中画红圈的,当时全烧了从模糊的字迹看了换上的现在是3843的3脚到不了1v以下3843和393都换过无效,怀疑这几个电阻数值不对望有图或该电源的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
R125  100
R81  122
R83  102
R712  472
R101  102 (这个是R110吧)

网友:
你是在你的电源上看的还是在我发的图上看的?我换上图中的后3843的3脚到不了1v以下不工作,一定要原图的

网友:
电源实物,肯定是没错的,别的地方有问题吧,我也一个在搞,辅助电源正常,但无法启动。

网友:
我的修好拉,是常效应管和S极的小电阻烧坏,没有W9NB90的管用GT40Q321的IGBT代换一切正常

网友(2009-10-20):
也有这样的电源在修,能不能提供IC的在线工作电压值呢?

网友:
我也在修这样的电源!空载输出都正常,接上主板,电压下降厉害!主板不启动

网友(2010-04-12):
别害人!SG6515  SG6516地线是2脚!HP1001W是9脚!这么大个差别你也能对错。。我服你

网友:
我还有一块烂板,明天上图给你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看走眼了,与SG6516相同的是HP1001,这个是用在电源初级的,但HP1001WA-1和HP1001W是用在电源次级的

网友:
自己看图:前两张是HP1001WA-1的,后两张是SG6515DZ的,注意看PSON(绿线),都是4脚,地是2脚。

网友:
刚才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