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硬盘SP0802N能认出,找不到分区

楼主(2009-07-31):
我有一个三星硬盘SP0802N,前段时间用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开机,进不了系统。挂接了双硬盘,进入系统后无法找到该硬盘的分区,但是在BIOS里能看到这个硬盘,启动时也能认出硬盘。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丢失分区了,,,修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请指教怎么恢复分区!!用什么恢复!! 2# 邓贵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区表医生试过了!!只能找到一个逻辑磁盘,试过重写MBR,但是都保存不了!!
disk gen是按柱面搜索的,太慢!!6个小时才走了40个柱面!!用disk gen估计要挂几天!!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什么其他工具盘或者是软件,推荐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
原来是2M的缓存芯片坏了!!更换后能找到2个分区!!
用三星检测软件 read DMA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