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今天遇到一个关于UC3842的问题  就是电源输出正常 各路直流电压都有 可是我测量UC38的42的第七脚的电压为14V 书上不是说第七脚的工作电压应该在16V以上 3842才能启动么 第八脚的5V基准电压输出脚在0-5 V之间反复跳动 请问这正常么 机器是绝对正常的 有电压图象也正常 我就是处于好奇心才测了一下 发现结果和书中所写有出入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能启动就算正常了,有些板设计的不一样,书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
启动是一刹那,需要有16V以上的电压。启动电压来自300V用电阻降压得来的,工作电压有14V够了,持续供电是由次极绕组产生的感应电整流滤波得来的。原理是想象中的理想值,现实中会有一点出入。但都很接近的,设计是用的那个原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