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17寸液晶开机一会就黑屏

楼主(2009-07-31):
开机一会能正常显示,大概过3-4分钟就黑,在开就开不起,等过10多分钟,在开又几分钟关了;电容换过高压加过焊无效,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没思路

网友:
换一下C5707

网友:
开不起来要看是亮一下就灭了还是亮都不亮,还有就是开不起来的时候测试一下看那路的电压不正常才好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的三极管。场管5707..9024

网友:
更换5707、9024、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把高压板重新加焊后OK,现已烤机几小时没问题。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一般条件允许的话,加个外置高压点灯器(高压条)去点点灯管看有那组不平衡不,或者反之。用本机高压板点外置灯管,就可以确定故障范围了。然后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