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7-31):
今天接到一张七彩虹FX5200的卡,上机测试,可以看到显卡的BIOS信息(但很花),之后就再没显示了,主板诊断卡挡31,并有报警声,大家说是哪的问题呀,急!!!!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查DC-DC
供电和显存坏的基率大些。
PS:不要乱发贴,再乱发就先扣分再删除,如果是一个贴子里出现的问题,可以在下面提出来。

网友:
显存问题!
可以采取 128bit→64bit→32bit 的方式
找出问题显存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显存问题,我用短接的方法屏蔽了一组显存,现在只有64M64位了,不花也是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