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7寸关机亮点

楼主(2009-07-31):
开机查看画面太亮,模糊,亮度不能调,关机后有亮点,折机后查G1电压不正常只有-2.8,查高压包到二极管的电压有-58,有点低,通过电阻只有-2.8,折下查了二极管和电阻为正常,再查电阻到三极管到CPU电压为正常,当我折下三极管后,电阻电压为-58,二极管电压为110.同时G1电压也为-58,但亮度不能调,以为是三极管问题,换了后故障依旧,我真不知什么修了,,,,,

网友:
难道是电阻上的电容有问题?我查了电容二边的电压各为-2.8和22V,正常吗?

网友:
G1电压,至少要有-100V,在不接VGA线时,0~~   -70V可调为正常,修好G1电压再说。从高压包过来的,二极管你有没有拆开过?是反接的那一路。有一个电容2.2UF/250V  看看。

网友:
二极管我已折过换过,还有电容我量了是正常,难道万用表量不出电容好坏吗?只能用代换来试吗?
电容的二脚正常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关机消亮电容,如果没坏,你怎么会有关机有亮点?你量着是好的?请教教我吧,我不会量,我只是看到现象,建议你换,你可以不换,不过,就不知道你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可以查G1旁边的电压啊!要有-100V左右的样子,不行,你在查其他的地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