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下,碰到V3000的返修机,不要直接干桥

楼主(2009-07-31):
我前两天碰到一台V3000的机器,在别人那修过,现在的毛病还是开机无显。拆机看,之前显卡只是加焊,并未重新做过,风扇已经加了长转了。因此,把显卡给摘子,重新植球后换上去,开机,还是无显,傻眼了。

只好在料板上取了一块显卡,植球后上BGA后,亮机了。装机完再点,又傻眼了,依然是开机无显。机器上两根内存,摘掉一根,分别插上下槽位试,当插在上槽的时候,机器亮了。插下槽位的时候,机器还亮。那问题肯定是跟内存相关了,只是要确定是槽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

     内存打阻值卡显示数据线有断线,加焊内存槽,再打正常了,上内存测试,能够正常亮机,跑测试软件也正常。

     因此,怀疑最初的开机无显并非显卡故障,只是内存槽虚焊,只是因为V3000的通病影响了判断。提醒大家在碰到这样的故障情况时,先看下内存,确认无误后再去BGA,可以节省点时间

网友:
思路要清晰,才好动手,楼主说的对啊,不然,就是走弯路了

网友:
看来V3000真是通病太厉害了啊。。。哈哈。不过内存的,也杀了两次显卡。。

网友:
能插数码卡的,我个人还是先跑下数码卡再看。不过可能是我经验不足才这样吧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给大家做了很好的提醒,经验来自教训。

网友:
的却如此,我就遇到过好几次楼主的情况。真的要注意内存槽的问题。尤其是一个槽不好时更容易误导人。

网友:
通病好多啊

网友:
无铅板好像很少见内存槽虚焊的

网友:
这问题就多了,可是内存那里就少,

网友:
最近好像V3000特别多,而且接了很多同行做爆的V3000。

网友:
这些通病帮了很多人  也害了不少人哦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太多虚焊造成的通病啦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什么时候去基地实际学习下哦

网友:
V3000确实很头痛。。。。

网友:
最近V3000的返修的很多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4个月钱加焊过一次,这次来就劝顾客别修了,直接当配件处理掉!

网友:
呵呵,一般我们接V3000都是直接干桥,想不到还有这一辙,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认真分析后才动手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  来不来就干桥  觉得省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GF6150的桥,客户拿来没想都直接做桥了,加电,不显,郁闷碰到个特殊的了,不甘心换了个内存槽,居然亮了,仔细看看另一槽也没假焊,打阻值,一条线无阻值,加焊还是没用,还以为CPU座假焊,压了压还是没阻值,把表笔带针的插在CPU座上量到内存是通的  ??难道是U的问题,,找来另一U内存槽就有阻值了。。。哎这种事都让我撞上了,AMD CPU有条到内存的AD线开路,还能开机。。不过还好客户的机子本来就只有一条内存!

网友:
通病也会误导人,不过这种属于特例,最好还是按步就班的测试才是上策~

网友:
HP V系列的机子就是不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显卡的问题,我那台V2000的就是不行了,叫客户换板客户不换,装好等他拿走。这种机器麻烦,不过我们就要靠这种机器吃饭啊!要不我们吃什么啊

网友:
这是好贴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
楼主不是说用一根内存插上糟跟下糟都亮吗?为什么还是内存糟虚焊 ?????

网友:
v3000能跑代码卡吗?是不是还要另外接LPC的,还是你用的什么高级卡

网友:
不知道是真假。如今很人对修V3K DV2K机器的显卡头痛。。可是听朋友说。。他们遇这种机器是显卡问题的。。就直接用热风枪加热显卡一下。就能好。。朋友们谁试过吗??

网友:
我的V3000马上第3次手术了  痛苦啊  一直受同病的影响  现在听楼主 以说 看来要好好看看了  要不然我就要本亏了 以个月不到  做了3次BGA  给谁 谁不郁闷啊   我回头去看看 有情况 请教楼主

网友:
好像配件缺货不好买哦,大概坏的太多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么一台,故障一样。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  不过当时没有注意 加焊北桥后正常 拿走后2星期返修 结果桥起包了 换板后没事再看坏板 结果发现内存槽虚了 郁闷了很久。。。

网友:
一般植显卡稳妥点好啊,楼主的建议也值得借鉴啊

网友:
通常直接干桥

网友:
楼主开机不看电流的??

网友:
毕竟有的时候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什么呀,先看电流,再代码,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呢,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会不一样,这样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新入行,遇到问题还需向前辈们请教!!

网友(2009-09-10):
显卡的问题!开机后灯会闪一下灭掉的!就是已经开机了单显卡没过!或者是开机后按键盘大小写灯会亮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太垃圾了

网友:
看来做事还是小心 点好,要是做桥的时候挂了,最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机器用什么诊断卡? 一直没找到。介绍一下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只要见到V2000/3000就 干显卡

网友:
内存槽空焊说明都没跑完内存,还干什么显卡?

网友:
通病也害人啊。,以后检修要仔细啊

网友:
我的习惯就是拿到机器肯定要先看看电流表,当然不会马上干桥

网友:
学习了,维修也不是单靠经验的

网友:
我一般还是先看一下电流

网友:
我碰过的基本上都是显北引起的问题,嘿嘿。没你那背。

网友(2009-10-12):
楼主说的好啊,应该先简后难。先易后繁。有时候小故障都能给修成大故障了,个人总结:应该是先内存,再硬盘然后是coms,先把能插拔的都测一下,然后在考虑下一步才对

网友:
习惯性动作啊,经验有时也害人啊

网友:
V3000真的很头疼   返修太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