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P30 跑 382F的维修

楼主(2009-07-31):
接客户一台三星P30机器,开机无显,跟客户谈好价格后收下。拆开内存盖板发现其中一根内存有明显的氧化痕迹,将此内存在别的机器上试报警,判断此机内存坏,取下后剩一根内存,上电依然是无显。将这根内存取下在别的机器上试,完全正常。

考虑到在两根槽上试均不行,判断北桥问题,加焊北桥后故障依旧。这时才开始做早就该做的事,即打内存数据线,地址线的阻值,打其中一根内存时即发现有断线情况。加焊内存槽再打正常,插入内存开机,亮屏了。换一根槽插,同样亮屏了。

        这其中有一点想请教的,在什么情况下一条槽虚焊会导致两条槽上的内存不能通过自检?

网友:
很多情况会导致这样   具体是什么  信号定义 我说不清楚  但遇到过很多   我理解为内存的槽子也需要复位信号,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的话  坏的会影响好的  比如前几天修的DELL700M的  后面的槽子摔断一根线 2个槽子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