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LDZ-SE 电源IC无控制电压输出

楼主(2009-07-31):
华硕内存插槽旁标的型号是PSLDZ-SE, 三项供电,主IC好象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找不到PG信号哪里来的,辅助电源IC就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我电源IC都换过了还是没用,该怎么办呀

网友:
PG信号哪里来的!!!

如果VCORE不正常,就不会有PG信号发出。

请将CPU电源芯片的型号帖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 ,cpu的主电源IC是ADP3181,请问这个型号很重要吗,还是就这个电源的通病就是 这样子

网友:
如果1.5V   1.8V正常的话   3181有电压输入直接更换电压IC  应该OK   或是脚座虚焊   应该有驱动IC吧  3184K  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