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LDZ-SE 开机跑乱码,刷BIOS没用

楼主(2009-07-31):
华硕,PSLDZ-SE   开机跑乱码,刷BIOS没用,BIOS我刷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接下来是不是有理由把I/O给干了啊,给点建议呀,我的理解是要干I/O了

网友:
请问跑的是什么代码?能不能提供下方便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跑EO、d5等等,我觉得跑乱码不用管它跑什么吧,只要是乱码就可以确定是BIos的问题吧,还是怎么说,请指教啊

网友:
不读内存吧  修内存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部分出错,请检查。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也换过,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满足啊,有块是跑C1马上跳到00,这样的怎么检修啊,感觉好象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跑 C1 E0  都应该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不是乱码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