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9-07-31):
经常碰到路由器的电源保险烧了,但是拆解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有什么好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用中等大小的铁锤在电源外壳的接口处敲击,使外壳在接口处裂开,修好后用502粘好就可以了。

网友:
用口薄一点的利器顺接缝敲进去(我一般用平常买得到的裁纸刀片),然后用平口改锥撬

网友:
那是超声波热合机压接的用一字螺丝刀在结合处用锤子敲击

网友:
无论如何外观是无法掩盖的。

网友:
下次我自己再试试,把电源放到冰箱里冰硬起来,这样就脆了!!应该撬开好看些!!

网友:
用火烤一下再搞吧

网友:
胶粘的用香蕉水浸润后再撬开好看些,超声波热合机压接的没法了。

网友:
办法真多,下次遇到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放冰箱里我试了!!能很好的打开!!不信你试试吧!!冰过后胶水变脆!!

网友:
我是暴力砸开的

网友:
我一般用平常买得到的裁纸刀片,顺接缝敲进去。

网友(2010-01-09):
我是用平口起子 口薄的点 从电源接口处开始

网友:
我是用钢锯条先在一边锯一条小缝,然后用一字改锥顺结合缝打开的,事后用铁丝扎紧,用AB胶粘好!

网友:
把电源拿在手上,用铁锤对着接缝敲,使一边的缝隙裂开,再敲另一边,四边都裂开就就很好拆了,修好后用胶水粘好就行,熟练后都看不出是拆过的。

网友:
其实在维修这种电源适配器拆卸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自己是用手工锯锯开外观修好后,用AB修复,基本上不适很难看,还可以接受。

网友:
都得用暴力呀

网友:
我用烙铁划开,事后很难看。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