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9-07-31):
昂达N61G,两个月前加焊过桥,现在拿来是无内存供电,换过供电管好了,但是上假负载或真U触发后就断电,但不是保护,再短接还能触发,还是自动断电,拨掉小方头就没有这种现象,场管和电源IC以及IT8266全部换过两次,还是这样,断电瞬间VCORE能达到1.3V,还有桥的1。2V正常,但桥下面的靠近内存供电管附近的一个场管S极输出为0V,打过U供电对地值一百多一点,下面没思路了,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如果供电没有问题只能是桥了

网友:
“但桥下面的靠近内存供电管附近的一个场管S极输出为0V,”

跑一下这个管子的G极吧
不行的话直接再加焊桥吧
ONDA的N61板做的非常的垃圾,我觉得可以评上N系列芯片组故障率最好的板子了

网友:
此板有进展:加焊北桥,还是这样,查此北桥下面Q23的S极无输出,查其G极连着LM324的第一脚,而LM324的同相输入端无电压,跑线路到南桥旁边的一个三极管Q25,这个三极管的B极为5。1V,致使三极管CE极导通,拿掉此三极管,LM324第一脚电压3。0V,Q23的S极输出1。28V,上U和假负载不再自动断电,但全板无复位,又查PCI,BIOS,W83627的时钟正常,而PCI-E无时钟,这个故障点暂放一边,又跟线刚才拆掉的三极管,发现其B极接着一个上拉电阻和另一个三极管Q24的E极,Q24的B极电压为0V,B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NF4南桥,电阻两端都是0V,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你跑的好远,换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楼上的说说为什么要换内存供电芯片呀

网友:
此板有进展:加焊北桥,还是这样,查此北桥下面Q23的S极无输出,查其G极连着LM324的第一脚,而LM324的同相输入端无电压,跑线路到南桥旁边的一个三极管Q25,这个三极管的B极为5。1V,致使三极管CE极导通,拿掉此三极 ...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两个三极管,
如果桥没有其他问题,取掉一个三极管应该就好了,你的板子修到这步
估计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2009-09-10):
我碰到的情况一样,没办法的前提,我换过IO,刷过BIOS ,CPU供电IC,8266,还是故障一样,Q23的S没输出,G级1。8V,Q23没坏,换过也一样。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

网友:
我现在就修着这款主板  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在次等结果

网友:
如果上负载都断电的话。。看下有没电容坏的。。没有就直接干掉南桥吧

网友:
把一千uf的电容全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