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触发后电流停在0.42A,测试卡跑5d

楼主(2009-07-31):
内存换过,内存槽也补焊过还是一样,这种问题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问题

网友:
上传个照片

网友:
把内存条下了,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停再0.46A,测试卡跑30

网友:
这板子.干完915GM就OK

网友:
这个电流还是内存和北桥不过的,查内存和北桥供电IC,有没有1.8V和2.5V

网友:
主板供电是正常的嘛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北桥和CPU问题,因为电流太小了。

网友:
测了各个供电都正常,触发后电流是到0.48A后在掉到0.42A的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就做桥吧

网友:
北桥换了也不行,南桥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能没换好吧 北桥的成功率低啊 北桥不好做

网友:
先查各路供电有没有呀。不要少供电呀。

网友:
看看内存到北桥直接的线路。。

网友:
U没跑起来啊,U的温度正常吗?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