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BH7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31):
今日修了一块ABIT(升技)主板,型号为BH7
此板现象为在系统关机后主板不断电CPU风扇还在转,
之后按重启键没有反应,长按开机键也不能强行关机.
我先从升技官网上面下了个最新BIOS文件刷上无效,
我就跑钱路找到与绿线连接到Q41:702的D极,测量此管没有问题.
再顺著线路发现Q41的G极是连到U21M324的7脚,
什么都不管就直接更换此IC后试机还是无效,
后来查到Q41的S极不是直接接地的,就顺著线路走,原来它是连接到
I/O芯片U3:W83627HF-AW的72脚,本来不想换I/O芯,觉得好麻烦,
但偏偏维修盒子里就有一个之前拆下来相同的I/O芯片,看来想懒是不行的啦,
只好更换啦,想不到换了之后好啦,真的是I/O芯片坏了,
从开始到修完,我都没有怀疑过I/O芯片,真失败,狂晕
看来真是错有错著的把这块主板修好了

网友:
其实关不了机,IO的可疑最大,可以测几个开关机功能脚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电源也会发生这类故障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早想到是IO了

网友:
这块主板爱CPU座虚焊

网友:
开关机故障IO的故障率很高的,特别是各种IO我觉得坏的很多。

网友:
有的主板在系统里面关机不断电或者关机重启,是BIOS里面的设置有问题,遇见很多例了.

网友:
但是已经清过BIOS电了
还是不行我遇到的还是硬件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