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硬盘被误分区后的数据恢复过程

楼主(2009-07-31):
硬盘被误分区后的数据恢复过程(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 starlit.sky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编辑 | 删除 | 权限设置 | 更多▼ 设置置顶

推荐日志

转到私密记事本
山里的广电人    发表于2009年07月31日 00:28 阅读(0) 评论(0)
分类: 数据恢复 来源:QQ工具栏 权限: 公开

硬盘被误分区后的数据恢复过程(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电子产品维修   2009-07-03 22:42   阅读47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昨天晚上拿到的硬盘,这个硬盘在装系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就被误分区了,于是原来的6个分区就变成了3个。。。上面的数据全部没有了。

对于这种误分区的数据恢复有两种,

一种就是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easyrecovery或者finaldata这类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上面的数据,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这种方法,其实对于上面这种情况是下策。能不能全部恢复出来和恢复出来的文件能不能用先放一边,就是恢复出来的那些文件的名字是按照顺序命名而不是原来的名字或者文件名的第一个字母是下划线就够你解决好一阵了。。。 特别是文件多的时候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方法虽然被最多的人想到,但是是一个下策。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重建分区,这个比较麻烦,成功的几率和你的经验以及对原分区的了解情况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这些条件具备,可以将硬盘恢复到和误分区前几乎一样!对于上面的情况这个才是上策。

问了硬盘的主人,他回忆出原来有6个分区,原来的C盘大概6G,然后是放学习数据的D盘,大概20G,其余的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目的是主要恢复出D盘的数据,其余的可以不管。

下面开始数据恢复过程。。。

翻抽屉找出那个笔记本IDE转台机IDE的卡,接到台机上,为了恢复数据方便和避免误操作,直接把台机原来的硬盘拆了下来。

然后放入工具光盘,设置电脑从光盘启动,进入了下面的画面。

输入diskgen,回车,运行这个程序,有些其他的程序也可以,只是我习惯用这个。软件的界面是这样的,明显的看到分区不对。

点软件的工具--重建分区表  然后软件会提示你。你如果没接触过这种问题的处理,建议你先将硬盘建一个景象保存在别的硬盘上,并且备份现在的分区表。然后选择“继续”。

可以选择自动或者交互方式,自动是软件自动的寻找,不需要你参与。交互的方式是软件找到一个分区之后会提示你是否保存。我选择交互方式,因为现在软件的智慧还没有达到让我满意的程度。。。

然后软件就开始寻找可能的分区了。。。现在是出现的第一个,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选择“跳过”让软件继续寻找吧。如果你的硬盘分区多次,或者比较复杂,可能会出现多次这种不需要的分区,耐心的等吧。

然后等到10%的时候,也就是大概6G左右的地方,跳出一个提示,根据sunliang_cc同学说的情况,这前面的10%就是原来的C盘,而现在找出来的扩展分区就是原来的,大小也对得上,于是选择“保留”。

然后就是下面的提示,点确定。

然后要在菜单的“磁盘”选项里找到“保存”点一下来保存我们刚才的操作结果。对于这个活动分区来说,先随便设定一个,这个和启动系统有关系,对于使用移动硬盘盒来恢复数据没什么影响,直接点“确定”。

软件会再次问你是不是要保存刚才的操作,当然要保存了。

然后选择退出或者重启系统,随便你了。。。然后你就可以关机取下硬盘装到硬盘盒里将数据复制出来了。然后这个硬盘就可以随便你虐待了。

为了省事,我没装硬盘盒里,用PE系统看了一下。可以看到除了原来的C盘,都已经恢复出来了。

打开学习资料的D盘看看,数据都在。

最后说一句,大家如果不去备份自己的硬盘分区表的话(记住:备份出的分区表文件不能放在这个硬盘上!!!),最好记住自己的硬盘每个分区有多大。这样一旦分区表出问题,恢复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转载自:硬盘被误分区后的数据恢复过程(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 starlit.sky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网友:
就是啊 哪有图阿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用HEX 5分钟搞定。。。。

网友:
还是楼上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