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78主板集成128M显卡 适合检测DDR?

楼主(2009-07-31):
贝贝  版主推荐 865gv+AGP显卡。有人 推荐 磐正NF2主板,ATX板,带3个bank。 我找了个:
大众主板 P4M-RS350 集成128M显卡,Socket 478,ATI的RS350芯片组, 4个bank。 集成显卡不用担心显卡接触不良,4个bank 是否能 插上1个128MDDR好条子,再插上3个 待检测的条子?

另外,为了修 DDR2,是否有必要买 2007版内存检测卡(1千大洋呢),915集成显卡的主板 可以吗?

网友:
NF2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试试。有这么几项测试(可以找一个好的内存临时制造人为做障):
1,对地址混线类故障兼容性:短路第一个颗粒上的29脚和30脚,看是否能点亮主板。
2,内核损坏类故障兼容性:在24脚和33脚之间跨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看是否能点亮主板。
3,SPD错误类故障兼容性:用工具将SPD中寻址列数增加一个数值,看是否能点亮主板。
4,对降位补位内存的兼容性;找一个补位颗粒的内存条,看是否能点亮主板。
5,对寻址断行残片内存条(非INTER主板上使用)的兼容性,寻找内存条中间有一个小型芯片的那种,看是否能点亮主板。
如果上述的检测都通过了,能够用好的母条带动进入RST软件界面,那这张板就可以用软件法来检测内存了,这些特征在865GV上是全部具有的。

我修的DDR2代条的量不大,所以使用软件法。如果你的量大且设备投入资金充足,建议在目前阶段采用仪器,会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在软件法当中,目前我找到的最佳主板是91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