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定时掉电终极维修

楼主(2009-08-01):
前几天接修一台HP DV1000,客户拿来说经常自动断电。告诉客户是麻烦问题,让客户把机器放这里
,过几天才能拿。
试机,能正常进系统。反复开了几次都没问题。就放在一边没管他,过了1个多小时,终于掉电了,掉电后再开就一直是一触发马上掉电,拔掉电源再插,又可以开机,过一会还是掉电。拆机,先检查散热,没发现问题。根据以前的经验,都没用上万用表,直接加焊MAX1999。通电试机,用了2个多小时,还是掉电。经验靠不住啊,还是得一步一步检查。
这个主板的CT3的,915的芯片组。还好,断电后还能继续触发,给检查带来了方便。先量待机的5V 3.3V正常,触发掉电后5V 3.3V消失,大约1秒左右后又起来了,又可以触发了。看来负载没有问题,继续向前查,发现VIN电压在掉电后消失,1秒左右后正常。现在可以确定是保护电路关闭了PQ44,顺着PQ44的G极向前,是PQ47,掉电之前的瞬间它的G极电压也变化,说明PQ47没有问题。它前面的线路分成了2部分。一路是MAX1772的12脚经PQ51输出的ACOK信号,怀疑是MAX1772坏,换了效果一样,MAX1772也可以排除了。再向前,经过PD1(测量正常),是PQ48,它的G极是由PC97551的54脚输出,掉电之前的瞬间它的电压没有变化,也可以排除PC97551了。测量PQ48的D极和S极,发现这2极在掉电之前的瞬间电压有变化,就是前面的问题了。
前面是个5脚的小芯片,芯片上的标记是C12,板上的标记是PU1.查PDF,这个芯片的型号是LMV331,是个单路通用低电压比较器。估计就是它的问题了,继续查,发现在掉电之前的瞬间它的5脚5VPCU,1脚的3VPCU,3脚的VIN电压没有变化,就是4脚的电压有变化。确定就是它坏了,损坏的原因应该是它的位置在CPU出风口下面,长时间高温运行,导致不良。
刚好有块CT1的料板,拆下换上,测试到现在已经2天都没掉电了。
另:这个C12 LMV331,PDF如下,在CT1(855),CT3(915),CT8(945)的板上都用,CT6(945)的没用这个。大家以后遇到DV1000掉电的补焊MAX1999无效的不妨换PU1试试,CT8的板上是PU8。
总结一下,幸亏这个板掉电以后一直都是触发掉电,如果掉电后还是触发了不定期掉电,那就真是麻烦大了!

网友:
哎这几天  开机掉电的老是没有修好啊   不过我的掉电后还有35V  接着还可以开机显示后就掉电了     楼主能给点建议吗    我觉得你上面那个掉电的维修思路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我以前接了台索尼的机子,也就是这个问题,客户以前没出现这个问题,拿到别人那去清理了一下,回去用了一两个小时就开不了机,拿到我这就可以了,我就叫他拿回去看看他的电压,没一个星期又拿来了,还是这个问题,我就跟客户说这要放着慢慢查了。后面也就是同事在修,我出去做事啦!

网友:
很不容易!另外小小纠正一下,Ct8是AMD

网友:
我修过的掉电是EC虚焊了

网友:
很不错,经常遇到触发马上掉电的机器,排除一些常规的故障后,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真的是无从下手,因为我们测量的速度跟不上掉电的速度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又多了一条思路。我以前修过掉电是由内存引起的

网友:
看来楼主水平很高呀 思路也很清楚,看了之后,有一定收获
所以维修笔记本要有一定的维修经验 如果再有图纸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的效果

网友:
能不能请版主说一下,CT3,CT8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搞过一台....第一次是加焊南桥好了..过了一个月又是不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掉电前后VIN是有变化的,LMV331第3脚是VIN分压过来的怎么又没变化了?

网友:
LZ,好人呀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修板真不易啊

网友:
以后又多了一条思路。我修过一台是3V引起掉电。

网友:
dv1000掉电是通电,但每台掉电的原因故障各不相同,   楼主的经验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网友:
相当不错的帖子,
相当好的分析思路,
顶一个!!

网友:
不过在掉电的瞬间,
这种电压的变化,
楼主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一般是升高还是降低?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太经典啦.

网友:
这样的状况都能修出来,楼主的技术很好,不过想问下:这样的状况维修需要用到示波器吗?

网友:
现在我手头有一块华硕的板子,运行大程序,会自动掉电,弄得我头都痛了!

网友(2009-09-14):
我前段时间就接到一台DV1000的,,,开机以后没问题,,,不过碰一下就掉电重启,,,不能碰,,不碰就可以,,,SB..NB..都重新做过,还是不行,,,后来叫客户换了一块主板。。。。。到今天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思路不错。能修好这样的问题也是高手了.值的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以前碰到掉电的都不好修啊。

网友:
不错不错 最近也在弄掉电的问题  看了楼住的维修思路 大有启发

网友:
好思路。楼主历害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录,有机会要多学习

网友:
这台机器掉电很多时候是CPU核心供电IC虚焊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功底厚,水平高,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