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在cpu供电模块没找到MOSFET driver?

楼主(2009-08-01):
不是说cpu的每一项供电都是由 电容 电感 mos管 和 MOSFET driver组成的吗,
msi865pe的板子上cpu有三项供电,我怎么就找到了一个貌似MOSFET driver的东东?
哪位大虾解析下,或者最好上个MOSFET driver的“写真”图片,谢谢哦

网友:
MOSFET driver----这个是电源IC(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提供来的,你不会找不到IC吧?

网友:
去新手区,张先生发的,主板测试点的那张图片点的很清楚

网友:
不瞒您说,我还真是菜到找不到电源IC,因为我对电子一窍不通

网友:
不会没有的!!!只是很多主板每相都有一个驱动八脚芯片如里没有的话,万用表一脚接各MOS管的G极另一脚去CPU座边去找比较显眼的那个芯片(注很多板子电源IC和MOS管中间会有一个0欧姆电阻要注意其好坏)

网友: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会没有驱动IC...你找多点资料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