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进入系统前图像缩小而且抖动 进入系统就好了

楼主(2009-08-01):
各位 大家好 我的17crt换了个行管后,在进入系统前的阶段,图像缩小并且抖动,进入系统后就好了 ,什么原因啊?查哪里?好像在dos低下显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问题我们一般没管,修机也是在WINDOWS下修的,很少遇到。应该是行幅不足。只要在WINDOWS下正常就行。

网友:
还有高见吗

网友:
查下S校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