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DELL SmartPC 400D显示器7F1r的开机不亮。

楼主(2009-08-01):
品牌机DELL SmartPC 400D显示器7F1r的开机黑屏,显示器绿灯正常亮,拔掉显卡插头也是显示器绿灯正常亮,显示器仍黑屏。但重新打开显示器电源就可正常显示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通信号,后通电就可以,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也 碰到过,是aoc的,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网友:
内寸插槽除灰 金手指像皮擦下 CRT数据线换条试试

网友:
检查行管,相关电路。

网友:
现在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行管散热铝片四个固定点有三个虚焊,还有一个在散热铝片的肖基二极管虚焊。全部补焊后顺便补了一下行管和几个大电容等什么的就OK了,等再出现问题就换LCD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