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正17纯 型号 FG769

楼主(2009-08-01):
此显示器送修时,不能开机,测量后,行管c5929坏。换c5387后能开机,正常使用15分钟后,屏幕出现横线亮条,上下高度变短,左右正常。关机休息几分钟后,开机又能用十几分钟。另外面板按键,向下按键时,就退出菜单。请高手指教,如何检测其他地方问题。我没学过显示器维修,谢谢

网友:
首先,你看看你的行管可以代换吗?要不就再换个行管试试了,有时候新的行管也有问题,再不可以的换就要看看你的包有没有问题了。按键和那没有关系,那是按键漏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行管过热。要检查行管电路,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按键那就是坏了,先量一下,不行都换了。烧行管,有可能会上一个烧一个。先别上,查相关电容。多查,二次电源电路也查一下。高压包有没有异响?

网友:
多谢二位楼主,问题已解决,换了个c541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