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图中什么东东?怎么接的?

楼主(2009-08-01):
先上图,。同行修过的我打开看一下,请各位帮忙解释下。图2里面中间那个绿色的小华升板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右边的电源适配器我在基地的网店里也购买了,没见有类似中间的小板板。如果要改电源板的话没有这个板怎么办?还有,图中的线他是怎么接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绿色小板是用来转换5v或3.3v共给驱动板使用的。
改的没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上的版主可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拆开人家修过的学习呢。第一张图里左边的两根线应该是驱动板的供电,中间的应该有+12V,GND,ON/OFF。但是搞不清是哪根。还有,华升的小板没有的话怎么弄啊。

网友:
直接测量,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降压电路吧,有些山寨液晶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电源插座那两根黑线引到电源模块的AC输入端,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是12V. 接到小降压板的输入端,再引两根到原板上面的滤波电容那里供给原板上面的高压部分用,小降压板上面一般有5V和3.3V输出,用的时候要注意看驱动板用的是哪种电压,接错的话可能屏就报销了. 电源模块买不到的话,如果机内空间足够,可以拆个外置电源装进去,或者索性把它搞成外接电源的

网友:
这个修法没什么好学习的,这个板的开关电源难道还修不起来?还要改,也不嫌麻烦。我都是PCB没烧坏的都修起来,省事。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为我的维修提供了不少思路。其实还是我的专业知识太浅薄,我会努力学习的,再一次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手头配件充足的人来说 的确以修为首选,也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有时候比较个别的零件少的,又没有代用的,无奈之下只能以上方式维修。

很有可能用的是旧的电源适配器改装,这样成本也不高!

网友(2010-03-31):
修成这个德行

网友:
都看看,谁修的谁扇自己耳光

网友:
楼上的  这么说就不对了  有的难找出具体哪坏了  这么修有节约成本  有省时间  要是好修的  就直接修补  在说我们是做维修部  不是搞美化的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