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930B无显示

楼主(2009-08-01):
朋友的优派930b,故障现象:
1.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无反应(灯不亮);
2.高压板和电源板均试过是好的。
3.该驱动板各集成块,均有3.3v的电压,用同一型号(没问题的)键盘,一样不开机;
请问高手这是驱动板哪的故障?
图片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U,刷个程序谁会?帮帮我,我没刷过显示器的。

网友:
查下电源板有没有坏

网友:
24的芯片写个数据试试,不过数据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