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09-08-01):
TDA9118不能直接代换STV9118。我维修一台AOC17吋彩显,故障现象为黑屏,机内有继电器的“嘀嘀”声。经检查为开关电源一个二极管击穿短路,更换二极管后开机“嘀嘀”声没有了,但还是黑屏,再检测发现二次电源没有,检查STV9118已损坏,由于找不到该集成块,就用TDA9118代换,开机在无信号状态下,有光栅有字符显示(无同步信号),以为大功告成,谁知与主机联接加入信号开机后,机内又再次出现继电器“嘀嘀”声,黑屏。再更换一块TDA9118,故障还是一样,无奈从另一台机拆下STV9118装上,开机一切正常。我不排除两块TDA9118都是损坏的(买来是全新的),也不排除TDA9118可以代换STV9118,但不能直接代换。请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