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R1020CT

楼主(2009-08-01):
STPR1020CT能不能用普通的SBL1245CT或者类似MOSPEC F12C20C来代换

是不是只要电压和电流符合,不管啥类型的双二极管都可以任意代换啊

再比如有些低内阻的双二极管能不能代换高内阻的双二极管,
反过来有些高内阻的双二极管能不能代换低内阻的双二极管
(我所说的高内阻和低内阻的双二极管指的是用指针表测量的时候高内阻的双二极管用IK档一般在6K左右,而低内阻的双二极管用IK档测量时只有1K不到

一共有三个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首先明确一下,这种两个二极管封装起来的元件有几种: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STPR1020CT是超快恢复二极管,SBL1245CT应该是肖特基管,用后者替换没有问题。F12C20C是快恢复二极管,和STPR1020CT的差别不大,可以替换。理论上用肖特基管替换是最好的,速度快、压降小。但正如你所说有“内阻”,其实这个是压降,应该用二极管档来测试。不同厂家的不同元件压降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相差不太远这三种元件都可以替换,差太远的话可能降低电源性能或者引起误保护。

网友:
主要是有个航嘉的LW-8200
+3.3V=14A
+5V=22A
本来想焊一根小4针的接头用到P4电脑上去,可惜+12V只有6A,看看他+12V的管子用的是STPR1020CT

想用个20A40V的管子换上去,把+12V输出提高到12A左右
该电源开关管用的是2SC2625,功率比13007还要大上一些
提高+12V的输出电流后应该能榨出点油水来吧

网友:
确认一下,有没有人用S20C40C用做+12V输出管的

手头正好有一个,想换上去,但是拆了十几个电源,就没见过用S20C40C做+12V输出的

看到的+12V输出一般都用类似FR1220,或者用两个单个的FR502之类的做+12V输出的

这里面有啥讲究吗?

网友:
建议你采用原来的同型号,多管并联方式来解决+12V输出,这样内阻可以更低。 S20C40C耐压低了。

网友:
建议你采用原来的同型号,多管并联方式来解决+12V输出,这样内阻可以更低。 S20C40C耐压低了。
==========================================================
为什么说40V的耐压用在12V输出上耐压低了呢?

网友:
安全起见吧。+12V输出多用60-100V,+5V多用40-45V。

网友:
主要是有个航嘉的LW-8200
+3.3V=14A
+5V=22A
本来想焊一根小4针的接头用到P4电脑上去,可惜,看看他+12V的管子用的是STPR1020CT

想用个20A40V的管子换上去,把+12V输出提高到12A左右
该电源开关管用的 ...
引用 网友A:

+12V只有6A的电源就不要白费劲了。问题的重点不在整流管,而是在开关变压器和蓄能电感上,这两样东西换了的话倒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有些厂家的电源在型号规格差别不大情况下,开关变压器和蓄能电感是通用的,楼主试试能行就行,不行也算是尝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