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sd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8-01):
该板加电后不能触发,直接短接PS-ON与地也不能开机,初步判定为有短路存在。量测电源接口,发现5V对地阻值为16欧姆,最后查找发现一三极管Q59 (背纹18UNK)如图,该三极管一端接5V,一端接地,量测其阻值为16,取下该三极管后,5V对地阻值为500多,请问该18UNK可用什么料替代?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请再提供的那管的型号,上面提供的没有

网友:
零件上面的字就是18UNK,因为该板上这个料只有用到这么一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怎么没人来帮帮我呀?

网友:
正好我手头上有这块板,这管上写18U1B,查查这个型号管子吧,不过此板5V对地16是正常值,最好查别的地方先

网友:
在有此品牌机主板5V地对地阴值只有20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3VSB电压正常没?

网友:
测量3VSB, CPU供电处是否有短路

网友:
改下思路吧,不见的是短路症状。

网友:
这种主板。。楼主你打一下USB的值。。修过不下5片都是SB挂掉USB短路。。。这种板就两个常见的故障。。SB挂,座子空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如果座子虚汗了 怎么补救呢?

网友:
阻值正常啊  一般是在20欧左右  这板SB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要上CPU才能触发的 你上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