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550花屏

楼主(2009-08-01):
开机自检和安全模式下都没有问题,进入系统提高分辨率就花屏,重新启动后开机就花屏,关机再开就是进系统才花屏。高手帮帮忙确定一下

网友:
显卡刚买的吗?

显卡修好了 -5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不是,主办的南桥烧了,换块板子做完系统发现花屏

网友:
查一下供电,然后再修

网友:
把显卡 插在因特尔  865  上面测试下

网友:
换了机子试,还是一样

网友:
安装显卡驱动没事,只要以提高分辨率就花

网友:
经验来看应该是显存不良或GPU晶体不良。

网友:
谢谢 新诚达

------------------如果会测试可以测一下显存到GPU间的数据位  确定一下是GPU还是显存。-------------------------------------------新诚达

网友:
还是显存的问题多一点的

网友:
是不是显存问题
你还是  r3扫描下

把报错结果发上来  供大家帮你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