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20 用一段时间上不去网

楼主(2009-08-01):
dell620 用几个小时  后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  然后由显示正在获取地址   不断重复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    网卡芯片是BGA焊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过不是DELL的机器,我把南桥重做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是是网卡芯片虚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网卡用风枪加热可以不

网友:
可以,单时间不能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