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754主板修复过程

楼主(2009-08-01):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华硕K8N 754主板,上电测试,无复位,测CPU供电,只有0.4V,供电是由ADP3166和三个别的8脚芯片(没仔细看具体是什么),查PDF,根据引脚定义测量供电12V正常,使能引脚0V,不正常,(PDF指示应该是1.25V),开始沿着使能引脚(11脚)跑电路,周围都没找到连到那里,于是吹下ADP3166,这是才看见连线,然后一直跑一直跑,最后到了桥NF3,考虑到NF3桥是比较爱虚焊的,于是加焊之,冷去后,再焊上ADP3166,故障排除
   NF3和NF4桥都是比较爱虚焊的,这我早就知道,还是在跑11脚是浪费了一定时间;前两天有一次我拿到了一个NF4的主板,不久前曾加焊过,为防止反复决定重做,直到把桥拿下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主板居然是939,我还以为754呢。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直接加焊桥(前提是你一定要有把握不把桥加焊死),可能会省些时间

网友:
不错!单桥的很多都是发热太大虚汗了,其实摸下桥的温度高的多数都是虚汗引起

网友:
虚焊的确碰到很多。加焊后返修也非常高。曾经一天有五块NF3 NF4的板子维修,结果都修好。但返修也是90%。后来更换NF芯片才没有返修。

网友:
4楼 虚焊重植不就可以了嘛,干嘛要更换芯片呢

其实我发这个贴,重点不是讨论NF4桥爱虚焊的问题,更多的是想讨论维修方法,设备,基本功;如果你一个小时能把板上所有可疑的元件换过一遍,你还会不会去跑线路呢

网友(2010-04-06):
今天接到的这块板子是桥旁边的两个管子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加旱了 也是返修。。

网友:
是啊   那以后碰到这样的就直接加焊了  谢谢

网友:
不过最好  要把桥焊好  呵呵   不然过几天又出问题了额   温度调好一边吹一边压慢慢的

网友:
焊接北桥应注意哪些呢?从后面加焊,正面要加助焊剂吗?或者加些防温度过高的焊剂。

网友:
正好修到此版

网友:
直接压一下桥试一下就可以啦!不行多试压几次,这样搞的维修时间长了。

网友:
加焊时北桥上放个角币,不过加焊好后就不要想拿下来了,再上好一点的硅脂,散热器清理干净,直接压上,我试了4个小时,室温20度,桥上70度左右,没有问题,以后不知效果如何,也没有底,这个方法刚用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最好重植珠做桥

网友(2010-05-07):
维修人员最简单的无需工具的维修绝招:洗刷 与 施压(力)

网友:
我也有修AMD单桥主板,好像是磐英的AM2主板CPU无供电是桥造成的,加焊桥后正常~

网友:
我也去试试看

网友:
这种板子没什么 别的问题,接到换桥就 行。

网友:
就是说使能控制脚电压由NF3桥发出?
另外不正常的话,要么没有核心供电,怎么是偏低呢?

网友:
我的K8N 通电无反应,DEBUG灯不跑马。。IO有脚烂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