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不开机

楼主(2009-08-01):
一台IBMR50E待机电流0.06A 网卡有点发烫 不开机 拆掉网卡后待机电流0.02A 还是不开机 没拆网卡的时候 有时候电流是0.04A可以开机 但是有时不开机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换H8 当时一直可以开机 装好后开机一个小时没问题  之后又不开机  哪位高手遇到过 请指教一二  谢谢

网友:
三五伏正常吗

网友:
3 5V正常 能开机的时候1.8V也没有啊  R50E有1.8V待机吗?

网友:
烘干看看是不是受潮造成的?如果待机有1R8M,开机没有1R8m 就换掉产生1R8A和1R8B的2个MOS管试试。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多数是南桥吧,你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学学好的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