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09-08-01):
这个是多大的?可以用贴片电阻换么???

网友:
看不到你的电阻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那个带环的就是电阻

网友:
是看不到你的图 不是看不到电阻

网友:
郁闷了 那我说说吧就是老一点的电阻,圆柱形的上边标有4个圈 棕红棕黑 我不知道哪边是第一个圈 应该是多少的电阻呢?是120的么?

网友:
这俩个图希望可以看见了

网友:
反了,是黑,棕,红,金 100的

网友:
看来是2W左右的电阻

网友:
从最靠外的圈数起,如果你颜色说得没错,就是120欧。我的液晶屏上颜色看不准确。

网友:
不知道5个圈的从哪头数

网友:
这个倒没研究过,也没见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