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断电!

楼主(2009-08-01):
一块七彩虹的NF4 (754针的)开机无复位!查了一下电压!桥没有供电~
量了一下桥供电管!控制脚没有电压到!是由一个RT9202B发出!换了一个RT9202上去开机有复位!不过不到半分钟就断电啦!再次开机又没有复位啦!一查桥供电又没有啦!这是怎么回事啊!RT9202我换了二个啦!都是和上面的情况一上
还有就是RT9202可不可以与RT9202B代换!~因为原本用的是RT9202B 手上没有就用了RT9202换上去!!

网友:
把供电管也换了   最好换一套 之后你再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不稳定桥虚焊的占多数,楼上说的更换整套后还不行考虑换桥吧。

网友:
测共电管S极是不是对地了,是的话桥挂了

网友:
查RT9202B的供电,看MOS是否坏,打其对地阻值!!

网友:
这是还有短路引起的!你到点松香在除高低端管以外的场管上!应该有发热过大的场管,应该是它短路!或者是与他相连的场管短路!记得一定换的功率不能太小的!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第一次上电电压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没有电压啦!~晕死!~

网友:
S极对地值在120左右!

网友:
LZ
加焊桥吧
修过一片技嘉754的板子
换了三四颗9202,都是开关几次又挂了
后来还是加焊6100就好了

网友:
非谢感谢各位!~换9202第一次开机电压是正常的!~关机再开又不行啦!~每次都是这样!~看来桥可能不行啦!~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网友:
NF的单芯,很多主芯片虚的,现在还有好几张NF4的板子,主芯片问题,没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