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K69 能上电不启动

楼主(2009-08-01):
七彩虹C.AK69查绿色5V,不开机正常,短POWER开关开机电压一直0.08V。四位Debug卡无代码出现,只有四个横杠,请高手指点下
不开机

网友:
从你提供的信息看,只能判断你的主板能触发,详细什么问题还得靠你自己去摸索,测下CPU,内存,桥共电先吧!

网友:
感觉像是没有复位,又不知道怎么量,再去学习

网友:
你的问题写的太简单了啊,没法帮你解决啊

网友:
不行,没解决,又发了个帖子

网友:
四个横杠 先看CPU 工作条件吧

网友:
首先要会点,懂点才能在这里讨论学点东西,啥也不会不行的,是刚学没几天吧?多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