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的桥焊接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08-01):
我这有几块NF3的板子,都是桥挂了,想买新桥换,但是看NF3桥的个头那么大,不知道焊接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有哪些,会不会把桥焊趴下。以前加焊过KT890的桥,个头大,一加焊就趴到主板上了。请教焊接过NF3桥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注意控制温度,不要把桥焊反

网友:
你的SP360B,用有铅南桥曲线做

网友:
NF3焊点比较小。若是使用烙铁的手法还不够好(足够好的话,可以直接把焊点全部用烙铁头拖平,使之上面有一层均匀的凸出的点,若是手法不好,容易拖的有毛刺,大小不一),那么焊接时候建议把锡盘用吸锡线拖平。

可以在桥的四个角上,和PCB之间,垫上一点薄的纸片,可以防止桥塌下去。

掌握好温度还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有铅的锡珠,温度太高了,就会趴下去

网友:
NF3一般在板子的边缘上,没有在中间,而且是有铅。我换过两次都直接用大风筒从下面加热。问题不大

KT890一般在板子的中间,焊接难度要大的多!

网友:
温度,这个时侯就突显出 三温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