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15pdas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8-01):
刚开始是Q36击穿c399鼓包,更换后能启动(Q36用3055代换)运行了一会,自动关机,再开就不跑码了,Q36正常,诊断卡显示3个—,CLK灯亮复位灯闪一下就灭了;cpu电压内存显卡供电电压正常,拿掉cpu裸板实验开机一下就自动关机,我是新手,请老师们给予指教我该怎么做

网友:
打12V 5V 3.3V对地电阻,看那条短路

网友:
量过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诊断卡上的-12V+12V+5V+3.3V灯都亮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 或是有芯片虚汗 有比较多杂牌的板会~~~

网友:
Q36是那个地方的供电管,3055的参数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大电流环节,换3055上去肯定不行

网友:
Q36在pci-e接口旁边应该是给显卡供电的,自动关机又重新启动后,我量了一下Q36的输出电压为1.53V旁边的另一个场管输出2.5V。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今天又检查了一遍,发现3.3V阻值为170欧;Q31的D对地为10欧,S对地为0.1欧,将Q31拆掉还是一样;Q36各脚对地正常,我是最近才修主板的,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局部照片大家看看谢谢,顺便告诉我一下Q31和Q36是给那供电的,诊断卡显示3个—,CLK灯亮,电压灯都正常

网友:
好像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我分析这个事可能是某场管工作不良引起的,运行的不稳定。个人建议先量一下各个场馆看有无不良征兆。在关机后,不能开机的时候量一下工作电压。

网友:
把那个14脚的新片换了 应该就好了 好象 W83320吧
我就 修过几快了  那新片很贵哦

网友:
谢谢大家,那个ic就是W83320G,不巧我手边没有这个ic,南桥会有问题吗,通电后3分钟左右我摸着南桥有点热

网友:
先换了那个芯片 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场管输出正常说明83320也是正常的
应该是别的地方的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   地方是 给主芯片  1.5V 供电的 地方..    一般是一端 5V  一端1.5 ...
     是由芯片W83320G控制..
    你先把管取下. 测量 1.5V 那个点 对地阻止 是否 短路.. 不短路就 找 一对好的  场管 换上去. 如果  有5V  无1.5 ..你在换那个    芯片.
            祝你好运..

网友:
你还可以     短路强通电.. 测试  下那个 管的 电压..

网友:
大哥 这个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谁家的显卡供电还弄个大电感啊

网友:
图片上时南桥的1.5V供电 时一组单相供电 1.5V时正常的 查其他的

网友:
你的那个电压应该是南北桥的通讯电压,要是对地很小的话,很可能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