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380C

楼主(2009-08-01):
7300GT花屏 GPU有虚焊 用ZM380C温度一段165度时间30秒二段190度时间30秒三段220度40秒四段235度40秒五段230度20秒 用后显卡GPU短路 大家说说小弟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温度没掌握好,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预热时间太短,融化时间太长,一般锡珠融化后演唱20--25秒最好,长时间加热会损坏芯片,,预热时间过短,芯片内的水分没被烘干,芯片容易鼓包,短路,建议换个温度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