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2000 开机不定时反复重启

楼主(2009-08-01):
这块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此机器显卡是集成的直接BGA北桥  可是没用多长时间又出线有时候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就重启,北桥也换过了,南桥也BGA过了,请问高手们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你内存换过没有 主板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是啊,,不要一来就搞桥,,有时候不要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北桥都换过了,接着就换CPU和内存。说不定是硬盘或系统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这样做维修工程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