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自学加粉,请各位师傅赐教一下

楼主(2009-08-01):
本人想自学打印机加粉,不知在加粉的过程中,以及加粉完成后需要注意哪些细节,请各位师傅赐教一下

网友:
废粉不要留 要把里面吹干净 这就是要点

网友:
原来粉仓的粉还要倒完不?

网友:
得看这次加得和上次是一样得粉吧,最好清理一下

网友:
要注意不能划到鼓芯,组装一定要到位,不能少件,废粉仓一定要清干净

网友:
注意鼓芯很容易划伤,磁辊布粉均匀,冲电辊保持清洁,费粉要清,hp的粉一般粉仓不用清直接加,其它的一般都清,兄弟的和联想的必清。我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