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A8E 开不了机 求助

楼主(2009-08-01):
本本开机后,音频灯有时亮下就灭了,电源灯不灭,电流在1A左右,也不跑码,有那位大哥修过这类鼓掌的,指点一下 谢谢了
现在测得复位电压没有 电流1A应该正常 上假U是500MA 上U了就是1A  那位知道复位心片是在那里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电流1A应该各电压都正常了,CPU复位是南桥给的吧。

网友:
CPU的复位不是北桥给的吗 我都糊涂了大哥们给点意见啊 这个北桥不好加焊啊 好象说是无铅的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有问题了 大哥门给点意见哈

网友:
CPU 复位说南桥给的  管北桥什么事啊  多加焊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PCIRST#->NB->CPURST#。。。
表误导人家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空焊呀

网友: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复位芯片,这里高手就是人间罕见。

网友:
呵呵,是有复位信号(cpurst#)。真的没有复位芯片!

网友:
应该跑码啊,马灯不亮还是跑FF,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啊

网友:
原来这里就这些卧猫藏蛇的搞手?!!!这个论坛还自以为是!!!还要卖RMB,还会员???!!!

网友:
好像是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