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怎样加粉

楼主(2009-08-01):
本人想自学加粉,但不知道什么样的粉适用什么样的硒鼓,适用什么样的机型,请各位赐教一下,最好发个资料给我,在下多谢!!
资料
求助

网友(2010-01-18):
你先把鼓拆开了,在说加粉的事吧,

网友:
这个是玩命的活。小心,呵呵。

网友:
加粉步骤,抽出粉仓,粉仓上有个小盖子,叼开盖子,把粉灌进去就好了,完全没技术含量的。复印机加粉需要慎重。如果买的添加粉不对型号,机器轻则会出现低灰,严重会全黑。需要更换载体解决,还得更换一只新的墨粉。还有种情况就是:你买对了粉,一般加到第二支的时候也会出现底灰,因为代用粉会对易损件加速老化。

网友:
什么样的鼓应加什么样的粉的话,可以问你买耗材的人。

网友:
HP黑白机和佳能黑白机墨粉基本通用

网友:
最近新出的小机器墨粉要小心是化学墨粉和以前12A时代不通用

网友:
联想的和兄弟的基本完全一样,

网友:
注意柯尼卡美能达的墨粉比较特殊他的载体也很特殊名字叫发动碳粉和以的载体要区别开来

网友:
美能达数码机器的有趣的例子,加代用得的墨粉效果不错,加原装的反而飞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