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8换了高压一体板屏会抖

楼主(2009-08-01):
接一个飞利浦显示器,故障是屏闪一下就灭,换了原装的一体板,但换好后屏会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屏闪一下就灭,先要确认一下是灯管、高压还是其他问题先吧。

网友:
换了屏会抖动,一般是分辨率没调,有时高压条质量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刷一下程序

网友:
现在故障是开一会自动慢慢的暗下去,,驱动已经换原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