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RS482-M故障

楼主(2009-08-01):
我遇到的是新故障:
主板是RS482-M,ATI的芯片组,只要用GHOST系统盘装过之后就不能进入第一次的系统初始化,强行重启后进入系统进程CPU的使用率为100%。经常开机走到XP滚动条后一闪,就灰屏了,像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进入WINDOWS桌面了。。
内存、硬盘、CPU都换过。。初步怀疑桥和BIOS。
郁闷。。
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04-01):
我也有块一样的主板,问题和Lu是一样的问题。但我发现这主板开一分钟两个桥多很热,但是不死机??就是Cpu使用率是百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