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开机屏很暗

楼主(2009-08-01):
接一台IBM R50笔记本开机屏很暗,接CRT显示正常,初步判断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经检测后发现高压板和灯管都没问题,思考之后,会不会是睡眠件坏了,取下该件后OK.希望大家留意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提醒!

网友:
学习了,一般睡眠件坏,容易被忽略.

网友:
睡眠件是什么东东,上个图让兄弟我也长长见识吧

网友:
偶有遇过!

网友:
休眠开关在ibm当中,r40坏的最多

网友:
是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呵呵

网友(2009-09-06):
不经意的小问题

网友(2010-07-04):
睡眠按键大概在主板的什么位置啊...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符号吗?

网友(2010-12-11):
睡眠键引起的问题,原来如此!

网友(2011-09-11):
虽然坏得很少但是做维修不能忽略这一点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小心了

网友(2012-10-06):
呵呵,不过现在都修不到这样的机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