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芯片加焊.风枪需要多少度呢?

楼主(2009-08-01):
显卡的芯片加焊.风枪需要多少度呢?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 就不要问了
因人而异 风枪不同发热量不同

网友:
想要个参考..心里有点底嘛

网友:
我用风枪的时候,机子上显示的是400度左右

网友:
这种风枪可以做任何桥的,主要是手法问题,多做多练就好了,除了NB我不用它,其实BGA就是曲线方便做U座比较OK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