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大家都用的什么表控制温度

楼主(2009-08-01):
自制BGA大家都用的什么表控制温度?我用的是余姚的xmtd。但是发热板的余温太高了。温度控制不好。设定的200度停止对加热板供电。到200度表动作了但是发热板有余温温度能达到250多郁闷死我了

网友:
发热砖的过冲很大,极难解决。你的温控没问题

网友:
不愧为越级版主,一针见血

网友:
那你就设定150度

网友:
原来大家都遇到发热转不控的原因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温控仪有没有自整定功能(就是看表上有没有AT指示灯),如果有的话,在需要的温度上自整定一下控温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
有个AT但是不会用呵呵呵呵那么凑合用吧

网友:
热滞后大太。跟表没关系。楼主可能走弯路了。只要能做好BGA,你不要去管自动控温。烤到芯片拔动能自动回位就断电用风扇对着板吹风降温就行了。

网友:
说的有道理啊。只是感觉不太完美自己做的。不知道好的校时的机器是不是砖的发热控制的好啊。

网友:
我看现在BGA的配件都可以买到了。真的没有必要花万元买了。发热转网上的应该和校时家的一样

网友:
关于控温的PID参数是怎么回事,请参考这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9904-1-1.html
自整定(AT)就是仪表通过升温-降温过程自动计算出合适某温度的PID参数。楼主要有温控仪的说明书可以看看如何操作(没有可以去厂家的主页找找或打电话让厂家把设置流程图传真给你),找块废板试一下也不复杂的。有这功能不用有些可惜了。

网友:
补充一下,自整定一次后,如果要控制的温度变化不多(正负几十度之内),PID参数也不会大变,就不需要再次自整定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说明书扔了不过是用的余姚的表。应该可以下到说明书